求教;台安变颇器维修后模块炸掉

楼主(2006-10-08):
去年修过一个台安N2--2P5--M  0。4KW变颇器。当时此变颇器带电机或不带电机空载启动,频率刚一开始上升就故障报警,显示OC。S过电流,按使用手册说明书是模块故障,可我用数字万用表测L1 L2 L3 T1 T2 T3与P N 都正常,单向导通,反向截止。由于面板有显示,指示灯不亮,就查了开关电源,发现R51  220KW  2W电阻开路,指示灯所串R260  170KW  2W 也开路,就先换了R51试试,空启动,频率正常上升到20HZ时,一声巨响,模块炸掉,泱及控制板,变颇器由此报废,直此,再不敢修变颇器。
想请教各位高手,此变颇器真正的故障在哪?我修坏了哪里导致模块炸掉?在修变颇器开关电源时,怎么样确保不伤模块的情况下,测试开关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
      模块有短路的地方,耐压不够了或者轻微短路,当然表量不出,要用耐压表...

楼主:
幸亏当时我躲的快,呵呵.

网友B(2008-01-07):
修理开关电源断开负载 测试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电压不稳也能坏模块的
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不是很好修的 要 细心才行  可以多探讨一下嘛   o(∩_∩)o...

网友C(2008-06-06):
我现在放弃了变频器.改PLC了.呵呵

网友D:
修理开关电源断开负载 测试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电压不稳也能坏模块的
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不是很好修的 要 细心才行 可以多探讨一下嘛

网友E:
需要专业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广告设计请进www.globalv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