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是从变频器里如何读取各种故障代码?

楼主(2006-10-08):
我只知道PLC

楼主:
西门子PLC是如何从变频器里读取各种故障代码,再送到WINCC实现监控功能,那么变频器的参数该如何设置?

网友A:
西门子PLC通过通讯读取变频器参数.变频器的通讯参数一定要与PLC的通讯参数一致.如果通过PROFBUS总线读取,还要设置变频器的参数连接值.不知道你的系统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