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4KW的电机用CJX10的接触器行吗

楼主(2006-10-08):
4KW的电机,额定电流8.3A.选用CJX10-10A的接触器,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可以运行,有些地方不行呢?

网友A:
如果您使用的是频繁通断负载,比如塔吊卷扬机,对触头就是一种考验,建议改用16A,22A甚至40A规格。工作过程更换的成本要比买只接触器大。

楼主:
我的负载是水泵,不是频繁的启动,是设备上的水泵,一台设备装在电压高的地方了,(400-410).而另一台设备装 在电压低的地方了(380-370),这个原因应该是电压低的原因把

网友B:
4KW的电机,额定电流8.3A.选用CJX10-10A的接触器,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可以运行,有些地方不行呢?
------------------------------------
4KW电机的启动电流取2-3倍的话,就有16.6-24.9A的启动电流,已经超过接触器10A的额定电流,这本身在接触器选型上就是错误的。要说能用,也是接触器的质量超标准多少的事。比方说你可以担100斤东西,现在让你担150甚至200斤的东西,你坚持得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