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和仪表通讯?

楼主(2006-10-08):
三菱PLC和仪表RS232通讯,如何配置PLC,通过何种方式通讯?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三菱PLC可以扩展RS232口来和外部设备通讯。你的仪表也应该是RS232的。再看看仪表的通讯协议:它的波特率\校验\停止位 还有帧格式等等。然后设置三菱的通讯参数及程序.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网友B:
   其实仪表的通讯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要针对您说使用的仪表来编写程序。本人刚为客户写了个西门子仪表的程序。重点是仪表的通讯方式和效验码。然后是三菱的一些标志位的开关。如果是MODBUS RTU(ASIC)  这些主要是西门子的仪表使用较多。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MSN上聊(FA13917101502@hotmail.com  写好 工控交流)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仪表也是RS232的,仪表内的控制字地址是不是由仪表生产商提供的?

网友A:
"仪表内的控制字地址是不是由仪表生产商提供的?"当然是了。

楼主:
谢谢,那我就得和仪表生产商要了.

网友C:
海为PLC,只要一条指令即可完全,请情查阅:http://www.haiwell.com。

网友D:
首先,端口引脚以及硬件连线
然后,看仪表的硬件设置,
然后,通信协议
最后,编程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