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的面板,

楼主(2006-10-08):
可以590的面板上操作反转点动吗?我们这里经常要用点动反转,拆钱烦,烦烦.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对于四相限工作的,我记得是可以的。

网友B:
590+可以在面板上操作(包括作点动操作)

网友C:
没有。有点怀疑,你见过590没?

网友D:
590C不可以!
590P可以,但要改为LOCAL本地操作。

楼主:
LOCAL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广州亿控:我知道你们590的代理商对吧,能不能说清楚点谢谢!!!!!我用的就是P型了
李福权: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11 10:30:00
没有。有点怀疑,你见过590没?
你用过没有??????????????????

网友E:
如果用590C来反转,最好是要C6来控制反转,还是用B3,B4好一点?

网友D:
local是本地的意思, 即在面板是操作。
C6定义一下负的符号,再链接到速度设定里,即可反转,
B3/B4也可以,切换+/- 电压,最好用C6可靠些。
yikong888@yahoo.com.cn
小何

网友F:
我记得590面板上是不可以点动控制的,但数字输入端C4可做为点动控制。

网友G(2006-11-16):
用端子做正反转不是很好吗 ?
非得用面板啊

网友H(2007-10-22):
P型的面板上面操作正反是可以的,首先要将调速器的控制方式改成本控,就是按一下L/R键,变成本按后,你按那个带左右箭头的按键,注意在此键上方有两个小灯,你按时会切换的,切换的就是正反方向了.不过这种方法不好,只是在调试时才会用,正常的点动是用C4来做的,同时用一个开关量做选 择方式端口。
根据这个增值表方式你自己看看吧,有不明白再联系我,我的Q:31740304,手机:15916586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