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触器与热继电器的选型搭配

楼主(2006-10-08):
请问各位:
    在选型的时候,接触器与热继电器应该是怎么搭配?是根据哪些参数来确定的?
例如:"MOELLER"接触器--DILOOMC,基本参数是可以连接电压是:380--400V、50/60HZ;额定电流是:8.8A 、4KW 的三相电动机。那么应该根据哪项选择合适的热继电器呢?应该考虑哪些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选用15A的热继即可,根据电流.

网友B:
热继电器应该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