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萨姆森气动调节阀3434的问题

楼主(2006-10-09):
我厂一控制循环风温度的萨姆森气动调节阀3434最近自动调节时跟踪不太好,气压为0.2bar-1bar,PI控制,在调节的过程中发现内部有点漏气,不知何故?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定位器的密封圈是否完好,萨姆森的产品这个地方比较容易老化,特别你是你安装位置温度较高 的时候

楼主:
将设定值旋钮调大到3bar以上后,内部没有漏气,但调整到1bar左右内部就有漏气声,而且要1.5bar以上红色指针才会跟踪,并且超调过大,不知谁有该器件的中文或英文说明书,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B(2006-12-11):
有问题可以和我们维修中心联系,www.samsonchina.com

楼主:
请问SAMSON,能否提供一些该气动薄膜阀的中文资料或说明书!

网友B:
当然可以,请发邮件联系我,howechan@hotmail.com

网友C:
检查密封问题

楼主:
主要由于没有配件,怕处理不好反而弄坏,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