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400的EPROM、RAM卡的区别

楼主(2006-10-09):
(无正文)

楼主:
有谁知道啊!指导一下啊!

网友A:
类型不同。功能不同。具体一点说一下。

网友B:
EPROM是掉电保持的,在PLC断电重上电以后,PLC的工作存储器会自动读取EPROM保持的程序,RAM卡的作用是扩展400内部RAM区,可与其进行无缝连接,但必须靠电池保持程序。如果没有电池,则必须使用EPROM卡(类似300的MCC卡),如果有电池,内部RAM又够用,则不一定要使用RAM卡,好像RAM卡比较昂贵!如果还不清楚,建议上西门子AD的网上课堂,有一篇文章进行了详细介绍!

网友C:
读取速度有差异,工作性质也跟着相应的不同.

网友D(2008-01-13):
will_qi 说得对,当使用EPROM卡时,即使时钟电池没电,也不会将程序丢失的,重新上电后,自动将程序拷贝到工作存储器,但必须执行命令: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关于更多的内容可以到西门子网上课堂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