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触摸屏如何同时监控PLC的程序?

楼主(2006-10-09):
请问:我现在有个项目需要调试。但是PLC就一个口,而我通过电脑监控程序调试的同时需要屏幕也能正常监控工作。我想问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PLC是S7-300(CPU314)

网友A:
你打电话给SIEMENS问一下。
你要买一个外面有9针插孔的BUS连接头接到你CPU的MPI口 。这样你就可以啦。定货号:不知道。

网友B:
各位好,我想要一些关于s7 200在温度中应用的程序实例,并且能用触摸屏控制,希望好心者伸出友助之手,帮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带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6ES7 972-0BB12-0X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