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烧毁原因

楼主(2006-10-09):
各位好!
      最近我单位有一台90KW电机烧毁。经过检查是单相烧毁。但是当时具体情况是:电网波动,所有设备都报警停车。此电机在DCS上显示过热跳车。到现场确实过热,在INSUM控制器上过热复位时间设置为8000秒。检查抽屉,接触器三相粘死,经过处理好用。到电机测,检查电机绝缘正常在8M欧以上。但是等到复位时间后,复位后起动,主开关跳,检查电机烧毁。(绝缘为0)
请给位师傅赐教原因。谢谢!

网友A:
INSUM控制器上过热复位时间设置为8000秒?这是什么参数!很简单,避免类似问题,DCS本身解决不了,上智能的MCC,实现重要电机的测控和智能保护,一般的热继解决不了电机的所有保护问题!有关MCC相关资料请在中国工控网SCADA栏目北京易控微网科技专栏下载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