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故障
毕业生,你们是优秀的

楼主(2006-10-09):
有两条故障:
1.两台ACS800变频器,一台做主,一台作从.从变频器每次牵停再牵起后出现与主变频器方向不一致,需牵停在牵起多次后,偶尔才能与主变频器牵引方向一致,只要不牵停两台变频器工作都正常.一旦牵停又需多次牵停牵起才能保持方向一致.
2.变频器出现:NO MOT DATA故障提示.无法对电机进行励磁识辨.
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另外那位有ACS800的主板可以联系:QQ59265707

网友A(2006-11-16):
ID RUN
M/F
这些地方看看呢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啊,你99组电机参数都没有输入变频器啊,用DTC时,变频器要建立电机模型啊,搞不掂到QQ群13481299找我吧,或者看一下说明书,将99组电机参数按电机铭牌输进相关参数就好了,

网友C:
国产的电机质量不好,很多时候用ID run 运行不过去,有的运行过去了,建立的模型和标志不太吻合,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