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高手!

楼主(2006-10-09):
请教高手指点,WINCC5.2软件一运行系统CPU占用到99%,隔几天后CCRtsLoader.exe进程就一直占用CPU,运行近一个月后系统反应速度慢,而且有死机的情况,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操作系统是何系统?是否使用了优化软件?除了Wincc软件外,还安装了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