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70直流驱动器的故障注入

楼主(2006-10-09):
求助各位,本人碰到电机励磁电流不定期的变小,一般在十天到二十天左右.只要用烙铁焊一下励磁回路中的取样电阻就会正常.但电阻没有变值和松动.不知何原因?

网友A:
您是高手,有心得,请教您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

楼主:
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这一问题,但不知何种原因?

网友B(2009-07-05):
帮你顶起来,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C:
可能是取样电阻的温度变化造成阻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