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噪音问题

楼主(2006-10-09):
求助各位大虾:
     我使用日本的两相和五相步进电机,一开始运行很正常,但电机慢慢运行后温度上升上来以后,噪音变得越来越大,不知这是否正常?另外我的同事说很不正常,需要找供应商来解决问题不可。麻烦懂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温度升高到八、九十度都算正常,但噪音不应该太大

楼主:
温度我知道,但噪音比正常运行时要大得多,轴承也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另外,我在想是不是驱动器的谐波是否会影响噪音?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B:
你用的是反应式还是混合式步进电机

网友C(2008-07-18):
步进电机运转时间长了肯定会烫的
电流调小温度和噪音会下降,具体要根据情况而定    硕阳股份  小向 13480873616 有问题KO我

网友C:
驱动电流调小 可以减少噪音  具体因情况而定   13480873616 小向

楼主:
不行,驱动电流调小,扭力马上下降的,我用的是混合式的

网友D:
换根电机线试下,最好是带屏蔽的.

网友C:
可能都没有试过,一般2A的马达用1.5A的电流一般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网友E: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F:
可能是由于温度升高,两轴的对中偏差加大了产生了较大的轴心力,建议使用弹性联轴器以补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