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步进电机噪音问题

楼主(2006-10-09):
求助各位大虾:
     我使用日本的两相和五相步进电机,一开始运行很正常,但电机慢慢运行后温度上升上来以后,噪音变得越来越大,不知这是否正常?另外我的同事说很不正常,需要找供应商来解决问题不可。麻烦懂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不正常,需要找供应商来解决问题 - 是否电机轴承?. 因为假如是由低速谐震引起的, 应与时间/温度无关.

楼主:
会不会是驱动器的谐波问题呀?轴承是好的。

网友B:
或许是选型没有选好,在温度低时,扭力刚刚好够,温度上升,力矩下降,噪音就出来了。不排除日本的电机有不良的,选型错误可能性较大。

网友C:
楼上的三位说的都蛮有道理的
我问一下,慢慢运行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加速,如果是加速过程中出现这问题,有可能是低速谐震,或者驱动器的电流设置是否过大
可综合考虑一下上面三位意见

楼主:
不是,速度都是一直那个速度,开始到噪音出来都是那个速度,一直走这个速度,温度就慢慢上来了,噪音也越来越大了,不是选型的错误,因为我以前用过这一套马达,还是这个驱动器,也还是那个马达,设置也是和上次一样的。我就觉得怪怪的了,不知如何是好了。

网友D:
可能是安装的问题。在温度低的时候变形性较小产生的阻力不大,当温度升高后阻力变大造成的。

楼主:
安装问题?不太明白?能再讲详细些吗?由安装可以导致由温度上升后噪音变大的理由说明白点,好吗?谢谢

网友B:
你还是让他各带一套到你那里去调试吧,如果不是选型问题那就是产品有问题,要不就是你的控制的问题,关键就是随着温度上升运行不正常,如果所有的电机都是这样,那就是你的控制的问题了。

网友E:
电机过热, 同样驱动器如果散热不好的话, 这个时候也会很热。 那么有可能电流反馈部分的温飘就很大了。 电机的电流波形就不稳. 反映在电机上就是噪声.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监控一下驱动器里面的COM电流

网友F:
是不是电机已经匝间了,可以测量下每相绕组的电阻,比较一下,看看相差的是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