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求助

楼主(2006-10-09):
求助:台达VFD150P43A 15KW变频器面板无显示故障 。本人怀疑开关电源毛病,但没查出坏件,维修陷入困竟,请高手出招。

网友A:
请你说的明白点,兄弟我们这边也有过这种情况!!!!!!!!!

楼主:
台达VFD150P43A 15K变频器:故障为面板无显示,经检测电源直流电压五百多伏正常,电源不起振,无输出,怀疑开关变压器不行,其他元件都已检测过,没有发现坏件,开关管K1984我用K1117替换,故障依就,由于手头无变压器替代,只能求助大家指点高招。

网友B(2006-11-22):
我司有台达电源.029-84283956

网友C:
变频器电源(变压器)一般不坏,查周边元件

网友A(2007-01-28):
台达到底怎么样?有没有朋友知道?谢了

网友D:
做一个假负载,把原变频器的负载断掉,接一个灯泡测试。如果接灯泡负载测试开关电源输出异常的话,就把开关变压器二次侧的整流二极管换一下,光耦换一下测试。否则就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记住千万不要接原负载测试开关电源,后果会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