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K120S 系列 K7MDRT20U的位置控制程序

楼主(2006-10-09):
谁帮我写一个K120S 系列 K7MDRT20U的位置控制的简单程序,输入两个按钮:为起动、停止。控制一个轴。见笑了!

网友A:
很简单的,如果这个也需要别人帮你写,你还混个啥劲呀?多看书多找资料吧.

楼主:
呵呵。同意qq流浪汉的看法。谢谢激励。

网友B:
QQ流浪汉:不要瞎喊,写一段完整的程序上来吧,我也没搞懂!嘻嘻不好意思。步进电机,3种速度,原点返回.....反正写点吧,我真的不太懂,谢谢了!

网友A:
"稳稳当当":你先把LS的那几条位置控制指令熟悉了,再了解一下LS的高速输出接线方法,一切都搞定啦.
我看到"fengatlas"在其他帖子里说他已经把电机转起来了,很高兴!
如果大家只在这里说,你还是不去动手,也照样一头雾水.自己看一下说明书,知道哪条指令做什么用的,该怎么用,连上电机一转,一切都明白了.何必在这里问这么多?问的再多你不去实践,也不会成为你自己的东西的.

网友A:
请参照"fengatlas"其他帖子。

网友C(2006-11-08):
和我联系!有程序,不要人民币!huangqit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