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BF里的用户功能块面板

楼主(2006-10-09):
请问如何在程序中使用用户功能块面板?组态是否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谢谢!

网友A(2006-11-14):
  首先自己要建立一个PFB(用户功能块),再PFB的编辑界面下组合常用的功能块,实现你想实现的功能,然后用面板连接起输入输出,检查没有错误后就能在CBF功能块编辑里面使用用户自定义功能块了

网友B:
用户自定义功能块包括程序和面板,在组态程序里调用了自定义功能块后,可以在画面里调用其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