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的触摸屏MODBUS地址怎么表示啊

楼主(2006-10-09):
pws的触摸屏MODBUS RTU地址怎么表示啊
就是0区,1区,3区,4区在屏中怎么表示啊

网友A:
哥们看看它的技术手册啊!
http://www.blogjava.net/badboyryan

网友B:
技术手册有阿

网友C(2006-11-24):
在pws屏的标准modbus地址 实际只用到了标准modbus地址 0x,和4x,1x和3x都没用到的.在屏里只用b和w的映射地址,它们对应关系:
b0---0x0001,  w0---4x0001

有我们问题可以联系qq 395895769

网友B:
还是使用通态的,直接使用0、1、3、4表示

网友C:
现在hitech的最新软件已经可以对0,1,3,4都可以操作了.
新modbus协议,对标准modbus地址不仅可以10进制访问还可以16进制形式访问.可以对3x,4x以位的形式来访问都可以的.
最新verson code:6.1.1.03

网友D(2008-04-15):
以上是三菱FR-F700的变频器关于MODBUS_RTU通讯协议的内容

网友D:
以上是三菱FR-F700的变频器关于MODBUS_RTU通讯协议的内容,有关MODBUS地址的红色字词说明是我添加上去的

网友D:
这是从MODBUS协议英文版说明中摘录出来的,倒数第二点翻译过来就是:保持寄存器40001在信息帧中数据地址域里是以寄存器0000编址的,功能码域已经指明是对保持寄存器进行操作,因此MODBUS地址"4XXXX"是隐含表示在信息帧中的.

网友E(2008-09-20):
真没人知道地址怎么对应的啊?

网友F:
选在modicon 984 rtu slave 这个就是标准的modbus 协议,地址标示为0X,1X,3X,4X,标准modbus地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