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电流过高,但测其轴功率却未超?

楼主(2006-10-09):
我公司生产空气压缩机,设计计算其空压机所需电机功率应大于6KW,就选用4级7.5KW(380V)电机,测量过程中,发现其电流数值为18A,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电机发热。但是通过两瓦计法测量轴功率却在6.5KW左右,并未超过额定功率,但电流却过高。
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

楼主:
是功率因数过低造成的吗??

网友A:
你的两瓦特表测量功率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哦??

网友A:
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和发电机的额定功率的定义是什么样的哦

网友B:
不知测量电源电压否?电源电压超过额定电压时,由于磁饱和,使电机电流增加、发热,而轴功率并不大。

网友C:
电流不只和功率有关

网友D:
让电机空载试试测其电流!还有电机是一开始就18A,还是随气压的增大而上升?

网友E:
电机太小,加大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