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盐水进出选什么流量计好?

楼主(2006-10-09):
请教盐水进出选什么流量计好?盐水中含有压缩空气

网友A:
电磁流量计可以防腐蚀

网友B:
我有UPVC材质的流量计,价格便宜,适合测量酸碱盐类液体介质.希望对你有帮助.可把您的要求发到E-Mail:yogurt118@sina.com

网友C:
可以选用电磁流量计

网友D:
唯一的选择就是电磁流量计,村里材料:聚四氟乙烯。

网友B:
选电磁测量盐水是没问题,关键是液气两相的,不知道您的电磁可以嘛?这个问题对选流量计来说比较难吧

网友E:
测出的流量不含有压缩空气还是含?

楼主:
不含压缩空气的

网友F:
电磁肯定不行,不可以测两相流.
最好选质量流量计

网友G(2007-05-08):
同意 "电磁肯定不行,不可以测两相流.
最好选质量流量计"

网友H:
盐水要考虑结盐。

网友I:
关键空气量。小的而且精度要求不高,电磁可以用用。

网友J(2007-07-01):
只是测盐水吗?还是这次是测盐水,下次是测清水?那样也回不同的。

网友K:
电磁流量计.www.floworld-co.com

网友K:
对不起,电磁不太合适.

网友L:
结识仪器仪表界朋友,仪表设计人员
szg@nahua.cn
010-85590163
QQ:55205900

网友M:
弯管流量计没问题,如果说被测液体介质内含有气体那么弯管流量计在安装差压变送气的时候底于管道,就不会影响测量了.而且结垢对弯管流量计测量精度影响不大.

如有需要欢迎来电话咨询 0315-3184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