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emens TP170 电源故障

楼主(2006-10-09):
一台Siemens TP170 由于220v电源瞬间串入24v电源中,引起损坏,检查类似保险电阻烧开路,保险电阻后边短路,又3个元件24v两端,请教是什么元件,最可能是那个损坏,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另请教:如何把TP170A中的程序上传备份,我用PROTOOL PRO CS 上载,传输数据过程提示n个故障,下载失败。

网友A:
应该是压敏电阻损坏

网友B:
可以找我,我想办法 ,怎么备份,怎么维修,怎么恢复,很轻松的

网友C:
www.bituo.cn
我们可以修理

楼主:
TO:xx 和 little jim:我有二台TP170A,一台电源烧毁,另一台触摸屏烂,已组合好一台。我公司用10多台触摸屏,没有用户程序,且用户程序不一样,一旦损坏,必须找设备厂,因此,想把程序备份,保证出故障时,备用触摸屏程序下装即可,能否告知备份和下装方法,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