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tp270

楼主(2006-10-09):
请教一个TP270的问题,怎样用PLC实现不同画面之间的调用?如1画面怎样转到2号画面

网友A:
需要用脚本编写,由TAG触发

楼主:
谢谢亚星的指导,我试试看
不知这样写对吗:Sub SCRIPT_1()
If VAR_147=1 Then
Call PtFct.选择_画面_固定的(PtScn.Help_4, 0)
End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