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英文单词怎么说?

楼主(2006-10-09):
变频器的英文单词怎么说?金山词霸查出来是transducer,但我记得不是这单词.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frequency converter or drive

网友B:
VFD(varible frequency drive)
VSD(varible speed drive)

网友C:
 inverter
VVVF:varible voltage varible frequency

网友D:
inverter
简化INV

网友E:
xue-816说的对,简写VVVF.

网友F:
inverter.VVVF(variable frequency variable voltage)只是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即:调压\调频。

网友G:
inverter比较常见

网友H:
很多时候变压器变频器都习惯用transformer

网友C:
transformer   变压器
inverter      变频器
VVVF(variable frequency variable voltage)是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网友I:
准确的应该是Inverter

网友J:
在很多外文资料上,变频器用“INVERTER”表示,简化INV .

网友K:
Inverter很多
资料上都是这样的

网友L:
Inverter很多
资料上都是这样的
同意,我也是搞变频的。公司就是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