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电机力矩和位置混合控制

楼主(2006-10-09):
各位工程师,我用的松下伺服电机和PMAC运动控制卡,想实现力矩控制,还得保证位置精度,请问可以实现吗?有用过这方面的高手吗?谢谢阿

网友:
可以, 但是可以知道是何应用吗?
对于伺服, 总得有个最外环控制, 你要位置? 还是力矩?
通过PMAC参数可限定最大输出力矩, 当你保证位置精度之后.

网友:
想实现力矩控制,还得保证位置精度
如果只是要通过力矩控制实现位置要求,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我用的电机控制五轴联动并联数控机床,现在加了一路电机随动控制,限制一个移动副的爬行问题.根据给定运动轨迹我们可以计算出移动副应该在的位置但是由于爬行要用一路电机带动,又怕出力过大损坏其他部件,所以想控制力矩,但又得保证位置,具体控制策略还没太想好,不知道技术上实现是否困难.

楼主:
请问版主和其他工程师,能具体指导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只是怕出力过大,那么直接在驱动器上限制最大扭矩比较简单。如果你的驱动器是力矩(电流)模式下工作,在控制卡上限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