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DDCTOOL软件使用

楼主(2006-10-09):
初次接触ABB调速系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问题一:用DDCTOOL软件查看直流系统电流、电压波形,始终看到的是一条直线,能告诉我是那里设置不对吗?
问题二:DCS502B系统做流调自整定总是提示没有运行命令,该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考虑的方面很多,可能是采样时间,可能是缩减的倍数,或者是负载没变化也是一条直线

网友B:
点RU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