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有熟悉晶闸管在直流回路中作开关的用法的吗

楼主(2006-10-09):
我想用晶闸管在直流母线回路里作开关用,不知哪位有此经验,可否交流交流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晶闸管在导通后如果继续有电流通过,就由于其续流作用而难以关断,用在直流回路可能不合适.

楼主:
我再在晶闸管下面加一接触器做切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