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伺服电机在启动时电流是正常时的多少倍啊??

楼主(2006-10-09):
请问伺服电机在启动时电流是正常时的多少倍啊??我最近有一台设备正常工作是一般只有3A~~但是我的开关是16A的~~基本每天会跳一次~~后来我用电流记录器监测了2天!!发现有时电流会达到18A~~但只是瞬间的!!为什么啊?

网友A:
伺服控制的时候,有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之分
一般伺服电机启动时候,为了将实际速度快速跟随指令,可以输出短暂的最大电流,一般不会超过5秒。最大的电流可以在AMP参数设置,一般可以设置为30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