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工日记之3#磨机故障2006.10.8

楼主(2006-10-09):
2006.10.8
国庆假后第一天上班。9时,操作工反映3#磨机滑环一颗螺栓运行中发红。处理该螺栓接触问题。10时,操作工反映说还是发红,检查后因滑环绝缘不好,遂决定更换滑环;18时30分,因各种装配原因,此时才更换好,起动运行后发现电流高于额定值;19时,发现定子的电源交流接触器有一相绝缘座烧坏;19时30分更换好,试运行,电流仍然高,并发现转子的短路交流接触器线圈线断,接好又试,电流仍然高;20时30分检查发现频敏变阻器的接地现象。外壳有弧光烧灼痕迹,拆下检查;21时15分恢复试车,电流仍然高,频敏电阻发烫,测手动短路空开一相无电流;21时45分,吃饭。23时更换短路空开。23时45分试车,电流正常。

网友A:
好充实的一天啊

网友B:
电工就是经常不能按时吃饭

网友C:
早点测一下转子回路电流就行了

网友D:
请问楼主
有故障时还有哪些异常现象?
让大家吸取经验以后少走弯路
比如
是否有异常噪声或震动?
定子电流三相是否正常?
启动是否正常?
转速是否正常?
谢谢!

网友E:
一次有这么多故障,还真是少见!

楼主:
回复电工学徒:
故障发生时没有异常声响和震动,定子三相电流还算平衡,只是指针摆幅较大,略超额定电流。测转子电流时,有2相平衡,一相明显低(后查实,正是此相短路不好),启动正常,转速没测,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F:
多大的磨机啊,1.83的还是2.2的?以前老式小磨机用380V的转子回路也经常出现问题,搞好了用半个月还是这样,流太大了。现在我们都是高压电机,一年清扫一次滑环,两月换换碳刷就完事了

网友G:
你们厂备件不要钱呀,呵呵!!,不过总算解决好了

楼主:
我厂的备件当然要钱,不过我们也没乱花钱呀。换了一个劣质滑环,600元;一个绝缘座,约5元;一个短路空开,说实话,换下来的这个成色很好的,测量也是通的,只有这个心里觉得有点冤,但用旧的就是用不了多久,你有好的方法没有?或者另外选型?请指教

网友H:
做这行的不找出故障根源,.........有你忙的

楼主:
380的电动机,宁波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