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素的测量

楼主(2006-10-09):
我厂有一台高压电机(10KV),近期我安装了一只功率因素表测量它的功率因素,电压是从电压互感器10000V---110V引的,电流是从电流互感器100A----5A引的,在运行过程中却发现,当负载大时功率因素反而低,空载时功率因素反而高。与理论上不符。请各位大侠指点!在此谢谢!

网友A:
功率因数表所接的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相序不对。

网友B:
是单相表吗?

楼主:
我用的是单相表

网友C:
那怎么可能呢

网友D:
不懂,高手指教

网友E:
1、功率因数表电压和电流都应是负载的同一相的相电压和相电流;
2、要根据三相负载的接法、电压互感器的接法、及电流互感器所在线电流,正确判断接线方法;
3、我发现好多变配电室补偿电容自动切换柜功率因数表姐现有问题。

网友E:
1、功率因数表电压和电流都应是负载的同一相的相电压和相电流;
2、要根据三相负载的接法、电压互感器的接法、及电流互感器所在线电流,正确判断接线方法;
3、我发现好多变配电室补偿电容自动切换柜功率因数表接线有问题。

网友A:
请各位看好自动功率因数控制器的说明书,所取的电压、电流的相序。

楼主:
在此谢谢刘志斌,李纯绪,我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