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直埋电缆的苦恼

楼主(2006-10-09):
我厂有一根四芯直埋电缆,约200米长,现测有一根电缆对地0.2兆欧,另二根分别是0.3兆,0.4兆,电缆在水泥地下,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是要查找电缆的断点吗?

楼主:
四芯直埋电缆多没有断,只是对地电阻太低了

网友B:
我的办法是把水泥地打了,把电缆拿出来看看是什么原因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相间绝缘电阻多少?

网友D:
好象用专门的仪器,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处理的方法是在方便的位置截断,再查,故障边另放一条.在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