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傻蛋想问题

楼主(2006-10-09):
1平方的铜线额定电流是16安 ,1.5平方是20安,2.5平方是27安。
如果我把两条一平方的线作一条线用,那么额定电流是多少呢?????? 有没有人试验过或者使用过?

网友A:
我一般不敢用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B:
理论是32A,但是不能那么用,假如一条断了你想想是什么后果

网友C:
1平方的铜线额定电流不是7.5A左右吗

网友D:
不要用那么大电流,理论还要结合实际,两条用20A已经大了吧,我一般为了一劳永逸,按1平方5A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好!这就是为什么焊机的线要用一把头发丝粗细的线代替一根粗线,截面积一样,总周长大的线导电能力强些。同样面积的线分成越多股,通电能力越强。

网友F:
谁说一平方16A?!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

网友A:
相关问题的帖子不少,有瞎说,误导的也不少,建议斑竹整理出一份比较详细,全面的资料,有个权威的参考

网友G:
啥铜线?16A? 介绍一下!

楼主:
谁说一平方16A?!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
上面的是铝线。http://info.china.alibaba.com/news/detail/v5-d5761120.html

楼主:
http://homebbs.cq.soufun.com/cqzxlt~-1/11945466_11945466.htm

网友H:
2.5方的线带11kw电机/18安电流都严重发热/绝对国标

网友I:
2.5平方的线带15安电流就行了不要在大了!!!

网友A:
我的4MM线15A还发热呢,

网友J:
又学到一点,8错

网友K:
16A,我是不敢这么用!

网友L:
蚊舞双拳相当好啊

网友M:
我们一般是按照铜线1平方电流5A算的,然后每KW电机电流按照2A来算.

网友:
可查各种导线的安全载流量表,有人总想将表背下来或背所谓的口诀,没用!导线安全载流量表在具体应用时,是要根据使用环境修正的。应用中导线载流量与散热有关,如同样截面的导线架空敷设和穿铁管埋地,所承受的电流密度差不多要大一倍。在变压器中导线电流密度为1.5-3安培/平方毫米,上面说的两根一平方毫米导线在散热互不影响的情况下,那是当然的2*16.

网友N(2006-12-06):
大忽悠谁家的1mm2铜线能过16A.

网友O:
不敢想象???

网友P:
1平方的没那么高吧 小心着火

网友Q:
楼主的安全问题很值得大家担忧啊

网友R:
同样截面的多股线比单股线载流量略大

网友S:
楼主,你的铜心线是那里生产的,可以用这么大的电流,告诉大家,我们也好去买呀,这样做自动化系统的成本不是又要大降了呀。再说现在的有色金属的价格也这么贵呀?

网友T:
10平方以下的在实际使用中一般按照6A/平方比较实际。16你试一下就知道后果了!

网友U:
都不知道 肌肤效应 吗

网友:
肌肤效应?还骨头效应呢!交流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有趋向导体表面的现象--趋肤效应,也叫集肤效应.多大导体截面,多高的电流频率要考虑集肤效应?

网友:
1平方毫米的铜导线,如果是架空线可以通过25A的电流,二根导线穿铁管埋地敷设可通过15A电流.

网友U:
引用:LCX-JIA:"肌肤效应?还骨头效应呢!交流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有趋向导体表面的现象--趋肤效应,也叫集肤效应.多大导体截面,多高的电流频率要考虑集肤效应?"
字打错了,不好意思...
和集肤效应没关系吗??
同样的截面积,导线的股数越多,载流量承受能力就越高. 为什么导线都是由很多股铜丝做的,而不是单跟铜棒???

网友V:
一平方16A?在超导状态又小了点
卖漆包线的都得改行。。。
4平方还差不多

网友W:
怪不得经常发生因电路起火的火灾事故呢!

网友:
发生火灾与此问题无关。谁用过1平方毫米导线做电源回路。1平方毫米架空裸铜导线通过30A电流温升也不会超过50℃。用在变压器中最大也不过3A,散热条件不同。

网友X:
25平方以下的在实际使用中一般按照6A/平方比较实际,还是实际点好

网友:
不知你是设计经验还是施工经验。导线在不同截面有不同的电流密度,与散热有关,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Y:
16夸张可以按6A算

网友Z:
1平方电线一般电流为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