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安川616G5老问题!

楼主(2006-10-10):
安川616G5 UV1故障,大家都知道是主电压欠压保护。故障可能是电网电压波动大和接触器不良或者灰尘过多引起。但我在这里向各位老师求教:除了这些问题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引起此类故障。是否能在电压检测电路改动电路达到消除故障报警。电压检测电路在变频器的那里,都有些什么元件?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设计出来是有它的道理的.怎么能随意更改呢?

网友B:
是R20的电阻开路了,R20是82K在排线边上,220V的机是43K,UV就它开路了

楼主:
zhourun: 我只是想让变频器对电网电压的检测不那么敏感。在缺相和电压过低时还是起保护作用的。
 我的变频器是380V的。R20在驱动板上还是电源板上??传说中的电压检测有个光耦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有其他问题 呵呵  不过你想改电路的话 那你要有很高的水平才行哦 呵呵

楼主:
我大概分析了一下安川616G5的电压检测电路
驱动板上有一个电压检测电路,是取自开关变压器的一个绕组,经二极管整流输出-40V电压后经两个电阻降压后得到-2.5V的检测电压后输入MC34063进行电压比较后送入CPU。在开关变压器输出的检测电压只有两个容量很小的电容滤波。我加了两个同样大的电容在上面,可能对CPU的电压检测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发现出现故障的变频器CPU温度和正常的变频器CPU温度偏高一些,我把CPU周围的电容更换了,但还是有些发烫。不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D:
是从-5V取信号。

网友E(2008-06-25):
求助6165g -A4185  18.5KW 报警欠压uv  应检查什么地方啊~!

网友F(2016-02-26):
引用 网友E:
求助6165g -A4185  18.5KW 报警欠压...

光耦旁边的一排小电容全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