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2SA11T PLC是否支持DRVI相对定位指令

楼主(2006-10-10):
请问台达SA系列的PLC是否支持DRVI(相对定位)指令,,别外哪些型号的PLC支持DRVI指令.求助啊,,我查过手册了,上面又说支持又说不支持.....望各位高人指点迷津啊...我将会用到

网友A:
SA/SX/SC,EH类型都支持的
ES/EX/SS类型不支持

楼主:
真的吗?那就太好了,不用换PLC了(其实最重要的是写程序简单了)
我有一项目过几天要用到的哈,不要到时做上去上司和客户把我骂死哈.
请问是实际使用过还是有权威资料啊,希望再次回复

先谢过了....

网友A:
不要意思,我实验了一下,SA/SX/SC类型中,SA/SX主机不支持DRVI指令,而SC主机也只支持32位的DDRVI指令,EH类型是都支持的.
我一时疏忽,误导你了,抱歉.

楼主:
是吗?看来手册上的是事实了,仅存的幻想破灭..惨了,要用斜率指令了,不知道能不能搞好啊,我是控制步进马达的..
控制步进马达在AB两点反复,而且两点距离有可能是变化的,有没有谁做过这方面的程序啊,感激不尽!!!!!
就怕算不好造成步进运行不顺畅和抖动,以前我用西门子和三菱都很好(他们有这方面的指令,而且低端的都有),现在换台达了(没办法,价格相差太大了),望各位高人指教啊,
在线等.....

楼主:
谢谢teamo.wan的热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