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Manager中没有WinCC,如何添加

楼主(2006-10-10):
小弟先安装的是WinCC,再安装的S7,造成在S7  MANAGER中没有相关程序链接的WinCC程序, 两者可以单独使用,请问如何能够使WinCC的的链接出现在Manager中。

另外,我曾试图卸载WinCC,但系统总提醒我要重启后再安装

网友A:
重新安装wincc即可

网友B:
应先安装step7,后安装wincc,protool,microwin等等

网友C:
重新运行Wincc的安装程序,然后安装Wincc安装盘中的Step7 AS对象工具。

楼主:
不能运行WinCC的安装程序,安装程序提示"为了确保正确的安装,必须重启动计算机,重新安装。安装过程被取消!"

网友B:
那你就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安装

楼主:
每次重启后一样的结果还是让重启

网友C:
就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反复要求重新启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我已经反复回答过很多次了,我希望不要再重复回答了
如何解决反复重新启动机器还不能安装西门子软件的问题
作者: yuanle ,2006-8-30 18:00:00 发表于:《PLC论坛》 共有4人回复,82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以下是对《如何解决反复重新启动机器还不能安装西门子软件的问题》的回复:
共有4人回复 分页: 1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30 18:56:00
    不错。

 lmhx: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30 23:13:00
    楼主,siemens的哪个软件安装如此麻烦?

 知之甚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23 14:34:00
    谢谢楼主,按你的方法我成功安装上了.

 721005: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23 21:14:00
    很好,谢谢。

楼主:
收到,我已经查到了相关解决办法,但还是多谢yuanle。

网友D:
谢谢了!困扰多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