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格7018采集模块通信求助

楼主(2006-10-10):
泓格7018进行温度采集时假如有断偶现象,读上的数据位数会变化,因为我用PLC与其通信,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每个通道的数据从一次读的所有数据中分离出来,并能否确定哪一通道断偶.
   急呀!!!!!!!

网友A:
泓格7018有断偶检测功能吗?

网友B:
7018R有热电偶断线检测的功能。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018r.htm

楼主:
最恨的就是泓格没中文资料,十分郁闷.....

怎样实现上述的功能呀,各位老大............高手.....
        急盼回复

网友C:
泓格i-7018R,i-7018BL,i-7019系列具有断偶检测功能。不管有无断线 数据位数都不会变化。如果某一通道的读值为+9999.9(相当于未连接热电偶的初始数值)则为断偶。

楼主:
但实际上我读回的数据位确实变化了,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有没有用过的高手有正确的设置方式告诉我呀....
               急盼......

网友B:
数据变化是从多少到多少?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数据?是自己编的程序还是泓格使用工具软件?

网友B:
 数据变化是从多少到多少?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数据?是自己编的程序还是使用泓格的工具软件?

网友D(2007-02-01):
使用泓格的工具软件可以同时对每一个通道进行观察的,这样你什么就明白了。
不存在分离通道数据的问题,因为通道数据本身就是单个读取的。

网友E(2007-04-06):
只要是能读出数据来,是否断偶可以将读出的数据寄存器用比较指令进行判断。问题是如何才能读出7018的数据?请指点一二。
 油箱:ykw003@sina.com.   QQ:303523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