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格7018采集模块通信求助

楼主(2006-10-10):
泓格7018进行温度采集时假如有断偶现象,读上的数据位数会变化,因为我用PLC与其通信,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每个通道的数据从一次读的所有数据中分离出来,并能否确定哪一通道断偶.
   急呀!!!!!!!

网友A:
您使用的是7018,7018r,7018p?

楼主:
我用的是I-7018R,说明书上好像是说有断偶检测,断偶时显示+99999.9,但是我实际读上的数据位有变化,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错呀,有哪位高手用过的可以告知该怎样正确设置的吗??????

网友B:
你可以把你读到的有变化的数据贴上来看看?你是发指令读取的数值吗?

网友C:
貌似有读单个通道的数据的命令,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