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如何组建这个网络

楼主(2006-10-10):
将数个触摸屏(在车间机器上的触摸屏)连成一个网络,可由在办公室中的电脑通过此网察看机器运行情况,进行参数修改之类的操作
可不可以用profibus现场总线连起来,或者别的方法
望大虾们多多指教
感激涕零!

网友A:
您的想法实现没有问题,至于采用哪种现场总线要取决于您采用的硬件设备。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
用的是eview的触摸屏,就是深圳人机电子产的那个,不知可不可以用profibus现场总线

楼主:
PC配置CP5611网卡,软件用WinCC,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对触摸屏的监控了 刚刚接触这方面,还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B:
人机界面,有的有以太网接口,局域以太网联。
现场总线,也可以。直接485总线也可以。

楼主:
请教日月剑大哥:直接485总线怎么做,连起来后要用什么专门的软件吗?

网友C:
直接用RS485的话,你就不用组态了,只要先对从站设置不同的站号,而后主站(如PC,PLC)再发送符合某种协议(从站支持的协议)的数据就行了.
不过这样虽然简单,但实现的功能也很少.而用PROFIBUS总线等进行组态,不但实现的功能强大,而且很灵活.

楼主:
直接用RS485,怎样对从站设置不同的站号?不需要什么软件吗
比如说有三台触摸屏与一台PC相连,是不是用RS485集线器将它们连起来,然后要怎么做才能使PC机上能显示触摸屏上的数据呢
刚接触这方面,还望朋友们多多指教

网友C:
按照你意思,你是要以PC为主站,人机为从站.人机的站号可以通过人机自身或者与人机配套的软件可设定.设定以后,PC与各个人机之间就可以相互发送和接受数据(该数据必须符合人机支持的协议才有意义).至于PC端,则只需要随便找一个可以收发数据的串口调试软件就可以了.不过用这种方法来监控人机的话,功能太受限制了,而且不方便,最好是能用组态软件来监控.

楼主:
多谢楼上大哥的回复!
要是用组态软件来监控的话,是不是PC和人机用485连起来,PC上装一个组态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如果要用组态软件的话,就不要用485了.因为组态本来就是在某种总线协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要用组态软件的话,就要根据其所支持的总线协议去构建网络.建议你去多看看组态网络方面的书,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D:
我做过一个,用S7-300 和MP370,屏和机器走profibus,PC装组态王,走MPI,(比用WINCC省钱).021-63161688-8833

网友B:
注意:RS485是一种总线,通讯协议,标准的是Modbus。
teamo.wan在这里乱说,“你如果要用组态软件的话,就不要用485了.因为组态本来就是在某种总线协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要用组态软件的话,就要根据其所支持的总线协议去构建网络”
PC作为主站,HMI作为从站,或者机械设备的控制器最为从站,PC对其远程监控。
考虑设备较多,通讯量较大,485总线的速度较慢,还是用Profibus-DP 及工业以太网较为合适。
经供参考!
另外,我们有种产品,数据站,多串口通讯,可以把多台不同品牌,通讯协议不同的产品联系起来,和上位机通讯,以以太网借口。见下图。

网友C:
TO 日月剑:
RS485只是一种物理层定义的总线,而不是通讯协议.通讯协议是在应用层定义的.
RS485上不但可以跑MODBUS协议,还可以跑USS协议,FC协议等所有支持RS485总线的协议.但象PROFIBUS,CANOPEN等组态协议是不支持RS485的,而且其所要求的速度RS485也无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