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变频配电室接地问题讨论

楼主(2006-10-10):
现在从变压器出来的380v配电基本上都是三相四线制接法,很多厂家的把零线都接到配电盘的外壳上了,其实这种接法在变频配电室当中不提倡使用。
建议零线单独做接线柱,另再加就近铜排与柜壳相接,起到抗变频干扰的作用。还有这个接地一定要与车间的避雷网分开(切记切记)

楼主:
还有这个接地一定要与车间的避雷网分开
针对这个问题,去年遇一福建造纸厂,位于在山脚下,处于多低雷区,在一次雷雨过后,烧毁了五台变频器的控制板。经检查接地网在车间建造时与逼雷网连在一起了。
一次小小的失误,造成了一次巨大的损失。

楼主:
希望大家尽量避免此类问题

网友A:
这个狠重要哦.

网友B(2006-11-19):
还要考虑安全距离和接地电阻

楼主:
太湖银鱼说得非常好

网友B:
同时造纸变频配电室接地线的截面积要足够大,我们用120mm2以上,用偏铁直接引入配电室,主要是消除高次波的干扰

网友C(2007-12-12):
我们的传动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变频电机的接地要接在独立接地上,非变频电机接地接零

网友D:
支持,我也遇到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