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视觉课题,希望大家提点建议!

楼主(2006-10-10):
我正在帮公司做一个视觉系统,就是完成对一盒电池的数数,把电池个数的数量数出来,我刚接触视觉行业,希望各位高手给小弟一点建议,让我能对这个系统有个大概的思路!大家有什么建议也可发到我邮箱.谢谢大家了.
邮箱:anbang0617@yahoo.com.cn

网友A:
 建议你
1。下载一个免费的软件 intllect1.3

2。用普通相机先获取一些样品图片

3。用intellect  对这些图片进行仿真测试

4。如果你需要用自己的算法,可以参考intellect里现成的工具

以上系统全是免费的

5。 如果你要用现成的算法工具,只需购买一款DVT的相机即可

整个系统造价应该在3W以下

网友B:
电池张地啥样啊,有间隙么?

网友C:
呵呵,不知有否要求位置竖立的也算进去?

楼主:
现在还没取到照片,取到照片后,发过来,请问VTest如果用自己的算法,相机还是要用DVT的吗?

网友D:
佳铭公司专业视觉机器,联系电话。上海办021-64820318,梁先生

网友E:
图像中物体的几何测量 示例软件下载
http://www.autoyx.com/NetDip/Index.htm

网友F(2006-11-19):
这个系统最终怎么样了,能到给大家说说吗?

网友G:
网上找不到
能不能给传个

网友H(2006-12-27):
看具体要求,如果就只是通过数数来判断一盒满不满的话,用光电就可以,还简单

网友I:
有更简单的,称重,或是靠杠杆

网友J(2007-02-25):
一般的视觉系统就可以完成此功能。

网友K:
如果数数,好像没有必要建立一个视觉系统,视觉系统中光摄像头,镜头,采集卡这些硬件就不便宜,何况还涉及软件等开发包。
小题大做啊。

网友L:
真是小题大做啊!思维太窄

网友M:
数数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检查数量的完整性?

网友N:
如果仅仅是为了数数的话,称重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方法,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觉得不能用称重的方法或其它更简单的方法,那么像这样一个数电池的视觉系统的造价成本大概在15K~30K(如果不需要自动装卸电池盒成本约15K~20K左右).
系统硬件:
1.工业摄相机1pcs
2.工业镜头1pcs
3.连接PC的电览线
4.工业电脑1set(主机,液晶显示,键盘,鼠标)
5.放置电池盒需的治具1set
系统架构:
1.获取摄相机抓取的图像至程序(本人用VB编程)
2.将获取的图像以RGB值的形式复制到内存(以便于对图像进行处理,如画一条线或一个方框)
3.分析图像各相素的RGB值(可全分析或局部分析)
4.显示分析结果(NG或OK或者数量等,根据系统目的而定)

以上是本人做视觉的一些经验,希望能跟大家多交流.
QQ:484933036

网友N:
再补充一点.
1.因视觉检查主要是分析各像素的值差来确定物体的形状/颜色等,所以为便于识别出电池,电池盒的颜色应取不同于电池的颜色为好.

网友O(2018-04-18):
电池可以计算电池正负的个数。颜色计数等。

网友P:
利用区域灰度检测即可

网友Q:
首先,你得先传一张图片,其后我才能给你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