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通过MODEM进行远程通讯的方法-专线连接

楼主(2006-10-10):
OMRON PLC提供了MODEM与PC连接的功能。

其方法主要是利用MODEM分别与PC及PLC连接后,在PC上运行SSS或CPT软件,从而实现远程监察院控与程序调试的功能。而MODEM的连接方式又分为拨号连接与专线连接两种方式。以下描述了在专线连接方式下实现该功能的方法。 

专线连接 所谓专线连接,即两台MODEM之间不通过PSTN公共电话交换网进行通讯,而是用一根2芯或4芯的普通电话线将两台MODEM直接相连,以达到通讯的目的。 这种方式在上位监控计算机与PLC之间距离较远,而现场又不具备与PSTN电话网相连的情况下极为有用。

一般情况下,普通电话到电话局交换机的距离为1KM以内,故用专线连接在1KM内应没有问题。具体适用距离用户需在应用中实践测试。 

专线连接的硬件要求以及接线与拨号连接基本相应,包括MODEM、计算机、PLC的参数设置也与上述方式一样,下面只说明专线连接与拨号连接不同的地方。
 
1. MODEM的设置: MODEM除与拨号连接的要求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支持专线方式。现在市场上销售的部分商用MODEM不具备专线功能,故在MODEM的选择上应与生产厂商联系,以确认其支持专线方式。  MODEM的参数按前面的要求分别设好,另外需要将MODEM设为专线模式,并将其中一台设为主叫(Original),另一台设为被叫(Answer)。有的支持专线MODEM在前面板上可以通过按键或其他硬件方式设置,如无法硬件设置,则需要按照"拨号连接"中描述的方法通过"超级终端"用AT命令设置并存储。 相应的AT命令为: &L1:设为2线专线(leased line)方式 MODEM设置完成后,分别与上位计算机及PLC相连,并将一根两端带有RG-11插头的电话线插入MODEM的"LINE"口中,然后将各设备上电。 

2. CPT与SSS的使用: 在MODEM上电后,主叫一方(一般是与计算机相连)会自动发起呼叫,并与被叫一方建立连接,可通过观察MODEM面板上的指示(CD灯)以MODEM连接成功。 在连接成功后,在计算机上运行SSS或CPT软件,按照HOSTLINK方式与PLC通讯即可。也就是说专线连接只不过把HOSTLINK方式下计算机与PLC之间的串行通讯电缆,换成了两台可以自动进行连接的MODEMDM而已

网友A:
这种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B(2007-04-10):
请问一下哪个网站能找到ORMON的编程软件

网友C(2018-08-11):
666啊   找了好久了  谢谢

网友D:
找了好久了谢谢

网友E(2022-03-09):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