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盐水冲淡后怎样能自动控制阀门

楼主(2006-10-10):
我公司有一盐水池管道冲淡现象特别严重,现想控制盐水密度从而控制盐水冲淡现象,有什么好的办法?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手动的盐水密度仪我用过,就是根据比重的不同而读取数值的(把一个测试棒放在盛"满"盐水的量筒里,看测试棒的浮升刻度即可),自动的也应该用吧

网友B:
用电导仪不是更好控制吗?
我也不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