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伺服ASDA的模拟输入问题.

楼主(2006-10-10):
在使用台达伺服ASDA发现一个问题:
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的速度时,如果模拟输入为0时,启动伺服时,其显示的转速为负值.
我猜应该是,没有进行归零校正,或者外部输入干扰的 .是不是伺服哪个地方要接地? 请高人指教.

网友(2007-11-22):
外部模拟量信号有零漂,可以使用台达伺服内部的零速钳位功能。把其中一个DI口定义为ZCLAMP(如P2-11=05),同时设定零速钳位速度值P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