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加密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2006-10-10):
我使用台达的触摸屏画面都做好了,我想加密,就选择了在文件菜单中的加密保护,结果并没有提示输入密码。等我关闭后再次打开时却要密码我怎么输也不行,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会事?

网友A:
文件中的那个加密保护是针对与整个DOP程序而言的.目的是防止他人修改你的程序.所以当你关闭DOP程序,再打开它时就要输入密码;而且如果该程序已经下载到DOP里面去了的话,若要从DOP中上载程序,也要输入密码.总而言之,这个加密保护就是为了保护程序不被别人修改或盗用.
 如果你只想对DOP程序中的某些装置元件加密码的话,在诸如按钮,数值输入等元件的属性中,都有使用者权限的设定的.你可以在那里面去设定密码.

网友B:
如果需要设定用户密码,需要用到设定密码表和密码输入这两种按钮元件。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