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几个问题

楼主(2006-10-10):
我刚接到伺服的项目,因为不太熟悉伺服,对一些基本原理不甚明白,请教各位:

1,机械零点和电气零点的区别?
2,FX2N-10GM作为FX2N的扩展模块使用,和FX2N-10PG有什么区别?
3,做为计数PG0零点信号的作用?

网友A(2007-06-28):
10GM可以做插补,精度高,10PG只做步进用,精度不高
不完全懂,学习中,先座一下

网友B:
10GM和20GM是带直线和曲线插补功能的定位模块,也就是说可以实现两轴走圆弧
没有10PG,只有1PG。1PG没有插补功能,可以认为是Y0,Y1以外扩展的高速脉冲输出口。当然1PG集成了原点回归,到位等方便功能,比起Y0,Y1来说使用上要方便。
PG0零点信号就是原点信号。你如果不使用它也可以的。在程序中自己写回归语句就行了。

网友C:
没有人回答他们问题吗?

网友D(2007-08-01):
个人理解如下
1.机械原点是靠外部开关实现,是固定的。
  电气原点是可以靠编程随意指定的。
2.10GM是单轴无插补,20GM才是两轴有插补,使用CODE指令编程,可以写入程序后脱离主机单独运行。
  三菱不止有1PG,还有10PG,20PG的哦,10PG不能单独运行,必须要有主机(FX2N系列PLC即可)。
3.对于三菱伺服,一般PG0信号是配合DOG信号实现,在机械回零过程中,DOG信号ON后,PG0计数并使电机停止。

网友E(2008-12-08):
有10PG哦!

不过我现在用10GM也不是很明白,唉,感觉参数很迷糊啊!

网友F(2009-03-02):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如下
1.机械原点是靠外部开关实现,是固定的。
  电气原点是可以靠编程随意指定的。
2.10GM是单轴无插补,20GM才是两轴有插补,使用CODE指令编程,可以写入程序后脱离主机单独运行。
  三菱不止有1PG,还有10PG,20PG的哦,10PG不能单独运行,必须要有主机(FX2N系列PLC即可)。
3.对于三菱伺服,一般PG0信号是配合DOG信号实现,在机械回零过程中,DOG信号ON后,PG0计数并使电机停止。

同意彦青的说法,再补充一点,20GM可以单独运行,做插补时的最大频率为100KHz,两个模块都有DOG搜索功能。

网友G:
用伺服怎么没有PG0信号,硬件连接是对的,不知还有什么摄制

网友H:
PG0就是零点信号啊,接Z向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