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断路器总是脱扣,查不出原因,请高手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06-10-10):
我在现场碰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使用的鼓风机是250kw,额定电流为466A,选用的是南自现代的塑壳式断路器,额定电流是600A,瞬间脱扣电流的设定值是3600A。原来用发电机供电时,启动停止都很正常,后来换用了变压器供电,并且增加了电容柜,于是问题就来了,启动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停止的时候,总是跳掉,并且伴随火花,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接触器使用太久了,或灭弧装置有问题,引起断开时弧光短路,而使断路器跳闸,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接触器试一试

楼主:
谢谢hanfahui的回复。可是在发电机供电时没有任何一个有问题,但是换成变压器之后,几乎每一个都有这个问题,我想灭弧装置同时集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另外我们的接触器使用的时间平均还不到一个月,我想使用太久的问题也是不成立的,我想是不是跟电压升高有点关系,或者其它什么原因?请高手继续指点!

网友B:
是不是电容配的不合适

网友C:
应该和增加的电容柜有关。可以这样试验一下:切除电容柜,再停鼓风机。

网友D:
“换用了变压器供电,并且增加了电容柜,于是问题就来了,启动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停止的时候,总是跳掉,并且伴随火花”
是操作步骤的问题:
1、增加了电容柜,送电时,先合负荷断路器,后合电容柜断路器;
2、停电时,先断开电容柜断路器,后断开负荷断路器;

网友B:
我觉得楼上的兄弟的建议可以解决问题,不知道现场可不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E:
应该和电容柜的蓄能有关,在断开的时候电容柜放电。

网友F:
电机何电容柜的电容出现谐振
电容会不会是就地补偿

网友G:
分析的有道理,肯定和电容器的投切有关

网友H:
楼上言之有理

网友I:
如果断路器是只管鼓风机回路,与电容器没有任何关系,
从电工常识来说,停机是不会引起断路器跳闸的。
所以只能从断路器本身找原因。

网友J:
我公司里也碰到这种情况,断电后有冲击就跳闸,不过不是每一次的.

网友K:
是啊,和电容柜有关,言之有理

网友L:
把断路器的瞬动调大!应为断路器躲不过冲击电流

网友M:
是电容的问题,建议开关顺序是关键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复,现在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目前有时候问题更严重,关机时开关有时不脱扣,而是直接跳闸,烧坏好几个了。听了各位的精彩解答,我同样也认为是电容柜的问题,可是电容柜是供电局提供的,我们没有权力停掉电容柜,并且停掉之后没有功率补偿了,供电局是不允许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N:
断路器允许的话,换直流屏供电操。

网友O:
先把电容补偿关掉试一试,不行换一个大一级的断路器

网友P: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Q(2006-11-09):
    电容的耐压不够,分断回路时产生的高压瞬间击穿电容器造成短路后断路器跳闸!当下次送电时电容器又恢复绝缘所以启动时不会有问题!叫供电局的来搞定!!!!

网友R:
同意艾可自动化的分析!

网友S:
楼主:你的断路器是啥型号!!塑料外壳断路器,还是DW15型..或别的..

网友F:
电容柜是自动投切还是直接与电机同时工作,电机转时投运,电机断电是电容同时断电?

网友T:
从所述情况看,电容补偿应是固定补偿.产生原因 1:补偿容量不匹配.(10%-30%).2:操作涌流.过压(同时产生)造成.

网友U:
   应是电容柜的问题,先切除电容柜再试,如果正常,找供电局去

网友V: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没有加变频器或是软启吗?如没有,建议加一个,这主要是由于大电机在瞬间被切断时,电机线圈中电流不能突变,而在电机绕组上产生高电压.而在电容补偿器中电压不能突,而生大的冲击电流.使断路器跳闸

网友V:
如果有软启,将软启的停止时间加大一点.

网友W(2007-02-28):
是你的电机起动柜出问题了,按停机按钮后,电机停下,紧接着电机重启,导致电机瞬时过流跳闸。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查找起来很棘手。把急停按钮、停止按钮更换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D:
“切除电容柜,再停鼓风机。”

1、如果电容器柜是专为电机补偿用的,电容器柜和电机并接后用同一断路器控制;
2、如果电容器柜不是专为电机补偿用的,由于你的电机是变压器的主要负载,电容器柜也以电机为主要补偿对象,所以停机时,应先“切除电容柜,再停鼓风机”

网友X:
应该是电容器的问题.

网友Y:
关注中~~~
我也很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Z:
开关的分段能力比较小,建议选用10KA以上

网友AA(2007-04-19):
瞬间脱扣电流的设定值是3600A,找个大的试试。

网友AB(2009-08-11):
31 楼,,设备已经由接触器切除了,,电动机内部即使有高压 怎么会对断路器起到作用的呢,,,回路不同 电容柜也不会对断路器起到什么影响啊!?本人以为

网友AB:
断路器有欠压脱扣么?????

网友AC:
同意33楼的说法。。。。。

网友AD:
涡街流量计也同意3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