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计算机问题

楼主(2006-10-10):
当我打开浏览器时,就会出现"当前安全设置禁止运行该页中的ActiveX控件,因此,该页可能无法正常".资源管理器的所有窗口都是这样.这是怎么囬事.?有什么办法?

网友A:
IE浏览器的安全设置定义太高,去IE浏览器的选项中安全页面下修改。

楼主:
我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B:
那就恢复原始设置

网友C:
INTERNET安全选项中,自定义安全里有,改一下试试!

网友D:
有没有装杀毒软件?有可能给它禁掉了.重新设置

网友E:
管理加载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