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

楼主(2006-10-10):
请教各位高手们一个问题:常见一些交流接触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电阻电容串联元件,我想问一下这个元件叫什么名字,起到什么做用?

网友A:
吸收回路,抗浪涌干扰

网友B:
浪涌抑制器

网友C:
这叫阻容吸收回路,浪涌抑制

网友D:
吸收回路

网友E:
这叫阻容吸收回路,抗浪涌干扰,也供给线圈无功分量

网友F:
阻容吸收回路,其作用是吸收电磁线圈在断电时的磁场能量,既吸收断电时的感应电压,使控制此线圈的继电器触点不产生火花或控制此线圈的电子元件不被过电压击穿。

网友G:
1、李纯绪说的完全正确;
2、阻容吸收回路,吸收线圈通、断时自感电势;
3、使控制此线圈的继电器触点不产生火花或控制此线圈的电子元件不被过电压击穿;
4、接触器线圈是电感,不是电容元件,不存在浪涌电流的问题。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