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85卡与PLC间MB+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6-10-10):
上位机安装PCI-85卡后,驱动都按要求装好,用MBX DEOM测试不通,我怀疑是MB+线路不通,检查MB+两个TAP接头(接口电路上只有一只电阻和一只电容),看不出有什么毛病.请教MB+网线接线方法?

网友A(2008-07-14):
把卡拿下来,再插上试试看。也就是说先装驱动再插卡。

网友B(2011-06-03):
4个tap 头   能组成一个小型环网吗   QQ:1398393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