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速度慢用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06-10-10):
用组态王做一个系统,130点,用串口和PLC通讯,感觉比较慢,5--10秒才能更新一次.采用了降低采集时间,提高系统刷新频率等方法还是慢,而用组态王另做了只有2点的工程进行对比,发现每秒能更新4--5次.系统要求数据更新每秒3次,各位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A:
那只有看了你的工程,才知道什么原因了!不应该这么慢,我做的工程600多点的,都比你快多了!QQ:454527178

楼主:
能否给我看一看,10秒太慢了!QQ:455683555

网友B(2006-12-17):
总线上的设备太多!在一条总线上,每个设备要用一秒.

网友C(2007-12-17):
原因:
1、可能来自你的控制器通讯问题
2、本身你的数据变化较慢。

我的工程作了3000点,是以太网通讯,数据显示变化在1-3秒之间。感觉还可以。在调试的时候,我在中控室下载命令,几乎在1秒内听到(使用电话远程调试)现场接触器吸合的声音,界面上数据状态大概2秒左右就变了。

网友D:
以前我用组态王做过一次,600多个点的

串口通讯,那个速度,真不是一般的惊人啊。。。是omron的plc,感觉是组态王的通讯驱动写的有问题

还经常自动退出

再也不用组态王了

网友E:
什么plc呢,速度是个系统问题,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有可能是设备问题,也有可能是设置问题。但是10秒太慢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解决方法见论坛中的<组态王的若干问题解决>

网友F:
跟你的 通讯协议有关

网友G:
能不能说一说具体的解决方式。
我把通讯速率提高到最大了还是很慢。我用的是HOSTLINK的通讯方式

网友H:
HOSTLINK是OMRON的阿?
我用力控很快

网友I:
把刷新时间改成最短,别用图库作图,自己所做图形尽量用最简单的几何图形。

网友J(2008-11-16):
这是个很明显的,当组态的点数多了,通讯速度自然会下降。看看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先

网友K:
组态软件的驱动程序会自动优化的,当点数多时,将要采集的点尽量采用连续的寄存器地址,这样速度会快点

网友H:
把通讯的点规划一下,放在连续的地址里面,效率应该会高一些

网友L:
上位机软件公司遇到最麻烦的事就是PLC接口, 所以,这是它的软肋

网友M:
我们这里组态王连接西门子的,具体点数就没数过,和楼主讲的一样慢。毕竟PLC嘛。

网友N(2011-02-23):
我做的只有20点,比你还慢!没有其他通讯,20-30秒画面才能看到变化,要命!

网友O:
第一,你的画面里倒入的JPG图片不能太大,不能太多
第二,可以变量的采集频率设置为100毫秒,100毫秒最小了,设置比100毫秒再小也没意义了

网友O:
第三,把采用动态优化的选择框取消掉!

网友O:
第四,可以将如下文件删除:
*.111文件:*.pic画面文件的备份文件

*.ACT文件:当某个画面由Touchvew初次装入时,Touchvew将*.pic编译成*.ACT文件

如果不需要查询组态王生成的报警信息和历史数据信息的话,还可以删除以下扩展名的文件:

*.AL2:报警信息文件

*.STD:历史记录文件

网友P(2014-02-21):
一开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原因了,我实验走的是modbus-RTU,网上下的驱动,连s7-200PLC,组态王的通讯com口设置,双击你的通讯口(com1或com2或com3),会有个通讯参数界面弹出,什么波特率,校验,数据位等等的,里面有个[通信延时]默认是2000ms,我把它改成了最小的200ms,反应慢就好了。

网友Q:
       应该不是组态王的原因

网友R(2014-11-20):
学习了 通信设置的问题

网友S(2016-09-14):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用组态王做过一次,600多个点的串口通讯,那个速...

网友T:
还不太了解,支持一下

网友U(2019-01-2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解决方法见论坛中的<组态王的若...

请问大家还能找到这个帖子吗

网友V:
我也在学习中,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W:
引用 网友P:
一开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原因了,我实验...

正解,我的也是这样解决的。接近6千点。

网友X(2020-01-11):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用组态王做过一次,600多个点的串口通讯,那个速度,真不是一般的惊人啊。。。是omron的plc,感觉是组态王的通讯驱动写的有问题还经常自动退出再也不用组态王了

组态王确实是垃圾

网友Y:
越到问题,不应该先怀疑是软件问题,太小瞧人家公司了。该小瞧的,往往是自己